西门子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请教

楼主(2003-07-09):
西门子70糸列160kw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U相为150A,V相为260A,W相为220A,(26Hz)输出电压平衡,此机不保护,还可以运行,有时负栽大时(正常范围),保护F011,所带电机为160KW风机,用工频直接起动,所测电流电压均平衡,且电流为95A,请高手指点何故.

网友A:
U相IPM模块触发不良,或驱动模块的电源滤波不良,我曾修过华为TD2000,东芝30KW的均出过此类故障。

楼主:
请徐先生解释一下

网友A:
测量三个电压U、V、W点,将三个纯电阻接成星形,测量UVW对中点的电压值,用数字表和指针表各测一次,即可得知哪一相输出异常。

楼主:
问题是该变频器三相电压输出平衡,不知徐先生有何看法

网友B:
送西门子维修,

网友C:
估计是变频器电流取样电阻变值,可以分别测量以下三项的取样电阻即可。

网友B:
我们修过相同故障,后来发现不是驱动与检测电路的问题,换一块CPU控制板就好了,其实不换板也可以用。

网友A:
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U相为150A,V相为260A,W相为220A,(26Hz)输出电压平衡各项电流你是怎么测的?电流表?钳形表?还是变频器自报?你可以把输出模块换个位试一下,如果还照旧,那就得查驱动和CPU板了。

网友D:
在低赫兹 如5HZ时 电压平衡吗? 有可能的话 电话交流 13186122077 029-4273667

网友E:
可以用没事。低频下,输出电流比工频大对的,不平衡,可测其他低频时的各相电流,开环控制下测。

楼主:
问题是该变频器三相电压输出平衡

网友F(2010-01-04):
应该是驱动或IGBT有一路没工作。也就是电压不正常的那一相。

网友G:
cuvc有问题

网友H:
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最后发现是电机的问题,电机绕组有短路的。好好测量一下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