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r

楼主(2003-07-09):
请问FIX RAM 与 系统RAM ,DPR ,USER RAM的区别

网友A:
1.FIX RAM是用户RAM中特殊的一部分,用户配置该区大小为16K的倍数,该区主要用于数据的存储读写,具有读写速度快,须电池保护的特性. 2.系统RAM是用来存放系统数据的RAM,有一些函数会涉及到这些区域,但更多的是为了建立系统结构,硬件信息用. 3.DDR是双口存储器.可由两个通道操作,如主CPU,辅助CPU之间的数据交换. 4.USR RAM是用户程序中间变量的存取,类似计算机的内存每次从ROM取数据来处理,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B:
这个介绍太简单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