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哪里有输入(A/D),输出(D/A)都是4-20毫安电流信号的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07-09):
这里有几套教学设备,其中输入(A/D),输出(D/A)都是4-20毫安的电流信号,而市面上的数据采集卡的A/D,D/A多为电压信号,哪里有输入(A/D),输出(D/A)都是4-20毫安电流信号的的数据采集卡呢?

网友A:
4-20ma输出D/A卡很多,如凌华的PCI-6208A。采集4-20mA的电流通常是在输入断并一个250ohm的精密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目前市场上好像还没有直接采集4-20mA的A/D卡(好像所有的A/D转换芯片只能采电压)。

网友B:
A-626/628 (ISA bus, Analog/Current Output)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a-626&8_c.htm PIO-DA16/DA8/DA4 (PCI bus, Analog/Current Output)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io-da16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