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PLC的型号是FX2-80M,现欲自做一电缆与计算机通讯,不知哪位能提供该电缆的资料。谢谢

楼主(2003-07-09):
(无正文)

网友A(2004-07-31):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B:
本网站有下载,我下载过,你找一找。

网友C:
我PLC的型号是FX2-60M,现欲自做一电缆与计算机通讯,不知哪位能提供该电缆的资料。真的只用电缆不用其他设备可以吗?

网友D(2004-09-01):
建议使用配套电缆,据我所知6针口的接头好象没有卖的,所以只有通过功能扩展板接口来实现,这样就需要自己构建一个通讯转换装置,从经济性和可行性来讲,还是购买专用电缆合算。国产的电缆好象也不是很贵了。

网友E(2004-12-20):
我也同样需要,有谁能够提供,谢谢! 联系邮箱cm0221@sina.com

网友F:
提供各类PLC、人机的下载电缆; Http://www.zjzcmy.com上有实物图片及适用的机型;

网友G:
要不了多少钱,我公司有SC-09,中间有转接器的50,没有的30,FX-50DU,30,何必自己做浪费的时间都不值这个钱

网友H:
到自助资料库里去找吧. 会给你惊喜的.

网友I(2005-04-12):
我有,如需要请联系plw1976@163.com

网友E(2005-05-12):
各位朋友,我以前也有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在网上查找了很多资料,并自己试这做了一根。 可是无法使用,后来就邮购了一根很便宜的就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