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3-07-09):
请问: 数据采集卡和等效采样的问题,100M的数据采集卡(两通道,每通道单独使用可达到50MS/S采样速率),我还能用它来采集120M左右的信号么。也就是想问问大家,等效采样技术必须由硬件支持的,是吧,固定的数据采集卡无法实现等效采样吧?

网友A:
等效采样技术必须由硬件支持,一般的数据采集卡无法实现等效采样。如果你用100M的采样速率去采集120M的信号,那摸就会出现混叠现象,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采集信号相当于20M的信号。(混叠频率的算法:采样频率减去实际频率,然后去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