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3-07-09):
我们公司想要采用自安装节点进行开发,我想向各位请教:如果要修改诸如domain ID、subnet之类的参数,是否可以通过发送NM_update_domain消息至LON节点来实现?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想要采用自安装节点进行开发,终端软件已经实现,可以改动网络参数。需要现场DDC设计和开发 , 有没有相关经验可以交流一下 。

网友B:
自安装节点???? 什么概念; 没有人机界面,用一个来管理节点的底层安装。 修改网络影像,不一定要使用网络管理命令,可是使用报文。 其它的方法多了。 还是lns的discovery的自动安装。

网友C:
请教各位: 我现在开发一模块用的是FT 3150芯片和FT-X1收发器.但在LONMARK中安装节点时出现以下的情况:1.The Neuron modal or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ncompatible. 2.device failed to perform requested operation.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