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楼主(2003-07-09):
那能找到INTOUC7。0的LICENSE

楼主(2003-05-22):
请问各位大狭:那能找到INTOUC7.0的无限点开发版的LICENSE,先谢谢了。

网友A:
contact me 我有

网友A:
License如果是DEMO版的话,只有一个月的期限,到时候要改日期再用。正版是要钱买的。 我有过期时间是6月5号的,也就是今天过期的。你要是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huo-hf@21cn.com。到时你改日期就行了。

网友A:
又及,DEMO版的是不分版本的,不知道你需要的是正版(有加密狗)的吗?

网友A:
我要,jinyx-923@163.com

网友B(2004-06-04):
请问各位大狭:那能找到INTOUC 8.0的无限点开发版的LICENSE,先谢谢了。 e-mail:zhaoyu1106@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