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 SIENMENS 专家

楼主(2003-07-09):
请问各位intouch siemens专家,我遇到一个问题请指教: 上位机用CP-5611卡,INTOUCH7.11与SIEMENS S7-315-2DP软冗余组成的系统,现在SIMATIC NET, S7-I/O SERVER 都已安装并且按照说明书进行设置,INTOUCH7.11客户名,主题名,应用程序名(S7)都已定义,就是读不到下位机数据,I/O SERVER 显示联接BAD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SIMATIC NET 版本是6.0的,NETPRO设置中已把PC STATION 里的Application分别联结到PLC station A 和PLC STATION B 并且已下载到PLC station A 和PLC STATION B PC station,在线显示没有连结上,请指教谢谢!

楼主:
S7-I/O SERVER 挂接SIMATIC PROFIBUS_IE

楼主:
WinCC5.0 SP2中文无限点    Step7V5.1 SP3 Basis    CFCV5.2    PLCSIMV5.0    S7-GRAPHV5.1    STEP5V7.02Basis-DOS    PROTOOLV6.0 2048点    WINAC V3.0    NET系列 全系列    手册    其它西门子软件授权    FIX7.0中文版 无限点    ifix2.6 无限点    ifix3.0    INTOUCH7.0中文版 无限点    INTOUCH7.1英文版 无限点    INTOUCH7.11中文版 无限点    intouch8.0中文版 无限点    citect5.42 无限点    aimax4.2 无限点       组态王6.01 无限点    组态王6.0电力版 无限点    组态王6.02 无限点    力控2.6 无限点    MCGS5.11通用版 无限点    MCGS5.11网络版 无限点\客户端    MCGS5.11嵌入版 无限点    世纪星5.0 无限点            E-mail: plc_asm@sohu.com matthew_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