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教关于9113和labwindows的问题

楼主(2003-07-09):
采用9113卡,安装好驱动程序之后怎样才能让labwindows可以调用其各种函数啊。 我按照有些参考书把dask.h和PCI-Dask.lib加到工程里面,把PCI-Dask.dll放在同一个目录下,结果还是不行。 很着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客户在labwindows环境下成功使用过PCI采集卡,你的问题可能是驱动没有装好,建议你先用驱动里自带的例子程序测试一下板卡,看看功能是不是都正确,不行的话将9113换一个槽位或者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B:
你的问题可能是驱动没有装好,建议你将驱动装在与labview的同一个目录下面。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卡是研华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