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画面中插入GIF动画

楼主(2003-07-09):
请教各位!!! 我在做组态画面时,出于需要,想插入GIF动画,使用第三方控件实现该功能,但动画外部始终有一个边筐,影响画面精美度,我使用过力控、组态王、WINCC都一样。请教各位有何两全之策。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扔掉组态软件自己编。网上优秀的免费的并且开放源代码的控件有的是,为什么偏要用又烂又不实用的组态软件? 现在就算opc也不是组态软件的专利了,用delphi或者vb/vc一样可以支持opc。(比如iocomp控件)

网友B:
组态王本身支持GIF董华的嵌入。 方法: 工具--点位图。

网友C:
在力控中可以直接插入GIF动画。如果你不想出现边框,最好插入透明底色的GIF图片

网友D:
如何将GIF动画,的底色做成透明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