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写记录到opc中

楼主(2003-07-09):
大家好,请问那位可以指点一下,用c++ builder 怎样将数据记录写到opc server中,我是刚刚接触这个,现在还是一头雾水,那位有原代码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用OPC String,中间用分隔符分开吗. 如数据记录...... username , password, rightcopy 张三,pass,800 建点时写成 opc tag: string data: 张三,pass,800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复,我刚刚接触opc,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我现在是使用DTS-10转换器(是将485转成ip数据包)将PLC上的数据从RS485转到pc上,pc将数据进行处理写入opc,我怎么和opc连接呢?谢谢

楼主:
有可以看的例子吗??

楼主:
我的油箱是yuyue0326@163.net,希望和各位常交流

网友B:
只要把您从上得到的数据写入OPC Server 的点中就可以了. 如一个数据对应一个点. 再用opc client 程序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