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板故障!

楼主(2003-07-10):
一台通用公司的变频器型号为GE AF-300B(6VAF343030B-A2)30匹,一送电无任何显示,经检查发现:开关电源板(和IBGT触发信号同在一块板上)。正5伏电源不正常,正负12伏电压偏高,同时开关变压器有异响,该板型号SA516170-00.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处理,如有相关资料,请发给我。有此板请与我联系,请报价格,谢谢!

网友A:
开关变压器有异响,说明震荡频率偏低.若要维修请与我联系.13166450609 E-MAIL:xiaogang611@msn.com

网友B:
1000元,需要维修请联系0595-5576203

网友C:
仔细检查开关电源变压器附近的电容器,最好将值得怀疑的换掉即可,我修过FUJI的出现过类似故障,是一只0.02UF电容容量变小,如果你没有修不好,可将板子寄往沧州荣昌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317-2022698估计没多少钱。修好后连板带换下的件我给你寄回,钱看着给,多少无所谓。如果不方便,你可将电源部分的图纸描绘下来,E-MAIL给我,我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