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在线求助!模拟量的问题!急!!!!!!!!!

楼主(2003-07-10):
使用环境如下:组态王6。0,用PCL813B+PCLD881端子板采集传送过来的4-20MA电流信号,在组态王里面定义了一个I/O实型变量,但是在画面上显示不出来。用万用表打过端子板上的电流信号确实是有的,就是采集不到模拟信号!请!!!!!!!!!!!!!!!!

网友A:
如果是WIN2K,先装个2K下的板卡驱动,查查板卡地址有无冲突是否正确,就算没信号也会有些干扰数值的。

网友B:
你用的上研祥的板卡吗?plc813只能采电压信号,不能采电流信号你再 查一个手册吧!

网友C:
在PCLD881端子板上焊接电阻没有?250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