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232-CAN组网的问题????

楼主(2003-07-10):
我单位有几台工业用的电子称,都具有RS232数据接口。现我想利用CAN总线将各电子称的测量结果汇总到PC机进行后加工。   我有一个实现方案,各位大虾帮我参谋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1、我主要参考下面网页提供的结构   http://www.fourstar-dy.com/RS232CAN.htm   2、再购买一块PC-CAN总线接口卡,插入PC机中与CAN总线相连,PC机上的数据采集通过自己开发程序来实现。      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能很难,但对各位大虾可能是小菜一碟,各位大虾可要多帮帮小弟。

网友A:
我觉得很好: 1、硬件都可以买到; 2、应该熟悉一下CAN数据交换或PC-CAN接口卡的数据交换格式 3、PC机数据管理用什么方式完成呢?

网友B:
未必可行啊。那个232/CAN是否能进行协议转换?

网友C:
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此连接基于链路层上,谈不上协议转换 要做的事还很多

网友D:
这不是CAN,物理上用了CAN接口,通讯完全采用RS232方式。 最明显的问题:无法实现CAN的多机通讯! 建议:上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can.asp 学习一下,能受益!

网友E:
我认为完全可以,不过要知道电子秤can接口的通讯协议,然后做232到can 的模块转换,速度也可以。 支持你的做法

网友F:
可以 WWW.CANBUS.COM.CN TEL:(010)6339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