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nDataChange的使用

楼主(2003-07-10):
在一个OPCServer连接上创建多个OPCGroup,那么在为每个OPCGroup创建回调连接时,是针对每个OPCGroup都new一个CXDataCallBack或者CXAdviseSink,还是针对每一个OPCServer相应的new一个,然后在创建OPCGroup的时候添加各自的连接?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针对每个OPCGroup都new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