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丹佛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7-10):
丹佛士变频器7.5KW,控制数控车床主轴,空载正常,但一挂上主轴,到1500转时就会出现停机,但无故障显示,测量三相输出平衡,变频器参数从未修改过,外围线路及负载经机床厂家检查无问题,请高手相助。

网友A:
显示电流正常吗??

网友B:
故障参数里应该有的 观测一下电流

网友C:
丹佛士变频器哪个系列的? 观察电流,故障参数??? 网址:www.bortong.hqew.com

网友D:
是的,你给的情况太含糊。 “变频器参数从未修改过”,是什么意思?是一直保持变频器出厂值?还是机床厂家设置后一直没 变频器参数从未修改过? 如果是前者就先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 如果是后者就记录下设过的参数,再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 并且,如果用的是VLT5011,查看一下转矩极限值。 如果是VLT2875查看一下电流极限值。 ……?你不会是用的VLT6011吧?!呵呵…… :p

网友E:
是不是禁用频率?我以前调试高频的时候,出现过到了500Hz的时候停机。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VLT5011,变频器原来的参数由机床厂家设置后一直未修改,机床工作2年来正常,但现在就是出现这种故障,监视电流每次到4.8-5安时,报警灯闪一下,只有零点几秒,出现停机,无故障代码显示。 望与各位继续探讨,顺便提一下,此机曾拿到上海津信修过,他们也解释不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不来找我????

网友F:
取消自动复位!!查看故障代码!!

网友G:
查一下电机的接地!用摇表!同时脱开变频器—不然就完了! 查一下变频器的反馈电流环,查一下转矩的控制! 还有,你可以肯定参数没人可以改动吗? 注意!是没人可以改动!而不是没人改动!

网友G:
查一下电机的接地!用摇表!同时脱开变频器—不然就完了! 查一下变频器的反馈电流环,查一下转矩的控制! 还有,你可以肯定参数每人可以改动吗? 注意!是没人可以改动!而不是没人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