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Lonworks系统集成人机界面中的一个实际问题

楼主(2003-07-10):
►►探讨Lonworks系统集成人机界面中的一个实际问题 希望国内从事Lonworks方面的技术专家参与这个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 问题描述:原先使用LonMaker 1.5、LNS DDE Server 2.0和组态王5.1组建的网络,将LonMaker升级到3.0、LNS DDE Server升级到2.1后,再启动LNS DDE Server不能够Attached超过五个节点(大约300个网络变量)。且LNS DDE Server并出现以下错误“Failed to write data to the networks variable object.(Subsystem:Data Server. #34)。”——(见图1-由海湾公司提供)——如果操作系统恢复为原来的LonMaker 1.5和LNS DDE Server 2.0,或者接入的节点数少于5个(大约240个网络变量),系统软件能够正常运行。 实验环境:测试计算机使用的操作系统为中文Win98(已安装LNS 3的SP3),网络接口使用PCLTA-10。使用的5个测试节点是由海湾公司自行研发的(用于小区抄表),每个测试节点共有62个标准网络变量。其中一个网络变量向这个节点的其他61个网络变量同时发送报文。5个节点手拉手连结,成总线型,未使用终端匹配器。 测试过程:首先连结5个节点,启动LNS DDE Server 2.0,打开人机界面。LNS DDE Sever显示在运行到Attached to device “Subsystem1/Device5”时开始提示错误信息,并不能更新网络中其他节点的网络变量,但部分节点的网络在一段时间后又能获得更新。接入协议分析仪后,发现网络中有很多Timeout错误,且错误率高达100%。接着在LonMaker中Decommisson五个节点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再次启动LNS DDE Server 2.0,并打开人机界面。此时LNS DDE Server正常运行,人机界面也能正常反映网络中每个节点的网络变量的状态。但此过程中,LNS DDE Server显示某些节点的网络变量出现更新错误,但随即又恢复正常。最后测试只有两个节点的网络状况。LND DDE Server启动很快,也没有发现对某个网络变量不能更新的现象。 实验分析:从表面看这是由于软件升级所造成的,因该是LNS 3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网络交通过于繁忙和监控界面设计不合理所造成的。也正是由于网络堵塞,软件在升级后,LNS 3和LNS DDE Server 2.1在性能上得到很大的提高。特别是LNS DDE Server 2.1的轮询机制的提高,使用双绞线的LonWorks网络的响应时间是以前的一倍。性能的和速度的提高,反而使得网络瞬间的流量加快,增大了网络带宽,从而出现以上测试现象。 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1、从应用的角度解决:改变瞬间对网络带宽的占用量,将带宽使用率降到最优的30%。2、由于现场实际情况和实验室测试有所不同,应使用网络协议分析仪到现场对实际网络进行诊断调试。3、对人机界面进行优化(推荐使用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 7.1)。 ►

楼主(2001-10-12):
以上为ECHELON北京代表处提供的测试报告。

楼主:
为了排除组态王软件的问题,采用了微软Excel软件作为DDE Client,建立了280到300网络变量的DDE会话,测试过程及其结果如下:      测试过程: 每个测试节点只有1个网络变量向这个节点的1个网络变量发送报文(1)用EXCEL作人机界面,当用1个节点的时候(大约22个网络变量),系统软件能正常运行。(2)用EXCEL 作人机界面,当用5个节点的时候(网络变量约280个),系统能正常运行,但速度明显便慢。8秒完成网络变量的读写,(3)当用5个节点的时候(网络变量数超过300时),发现系统不能正常运行。LNS DDE Server并出现以下错误“Failed to write data to the networks variable object.(Subsystem:Data Server. #34)。    根据以上测试结果,排除了组态王的问题。 如果系统恢复为原来的LonMaker 1.5和LNS DDE Server 2.0,系统软件能够正常运行。    Lonworks论坛将继续跟踪这个问题。

楼主:
以上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原因是LNS DDE SERVER 未做好恰当的配置.建议当网络变量很多的时候,采用帮定更新方式,来解决网络交通繁忙的情形. 针对上面情况,当采用POLLONG 方式的时候,经过LONWORKS协议分析仪测试,网络带宽占用40%多,而采用帮定更新方式,带宽<=6%. 如果你对LNS DDE SERVER 使用方面有什么问题,欢迎来这里一起讨论.

网友A(2003-07-10):
不要用Echelon的软件,请用Easylon的工具和软件,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