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336Force变频器

楼主(2003-07-10):
1. 1336Force变频器的参数为何保存不了?每次断电后从新上电,所有的参数有变为缺省值。而且我每次退出之前已经使用EEPROM->SAVE VALUE将参数保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 通过外接1203GK5模块,将其挂到设备网上,通过RSLogix500的Output可以进行一些逻辑控制以及设定给定速度,还可以通过Input查看变频器的一些状态和当前转速,为什么只能看到速度反馈,而看不到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呢? 用户手册上只在注释部分写了一句:“Optionally enabled via G file in SLC processor”,好像是说通过G文件才可以使能Datalink A-D通道,如何使用G文件呢?每次设置时SLC总是报错,不知道如何处理,做过的大虾请指点迷经。先谢了。:)

网友A:
1.你首先要搞清楚是向ROM还是EPROM还是RAM写数据的! 2.你的EPROM读写有30000次了吗?变频是什么时候买的? 3.关于你第2个问题,可以去查一下参数设置中的网络通讯单元 maoren-8106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