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ontroller link卡是否能用于NT系统

楼主(2003-07-10):
请高手们赐教: 我的controller link卡为ISA槽口,其是否支持NT系统?如果支持从何处能得到NT驱动程序和测试程序。

网友A:
ISA的Controller link卡在nt内核的操作系统下工作绝对没有问题(在win2000 server和win2000 professional下安装通过)。详细安装方式请到www.omronservice.com的faq中下载(全程图解说明)。

网友B:
请使用3G8F7-CLK21 PCI卡

网友C:
panli156说的对,如果用PCI卡,可以避免中断冲突的麻烦,不过ISA的卡是可以在NT或2000下运行的,但计算机必须在CMOS里给ISA保留一个中断。另外,我在一个项目里使用了一个带RAID接口的计算机,即使中断保留了也无法使用,因为内存地址冲突,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换主板。PCI的支持即插即用,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A:
如果新买,当然买pci的了(里面有支持VC的库文件,可以省掉买驱动(finsgateway)的钱了,而且安装也方便。)但别人已经买了isa的了,淘汰旧的加上买新的钱是非常厉害的(1万多块啊!!!!)。其实问题主要还是内存地址的问题,我把所有的地址都试过了,在我的机器上D0000以下的都无法用,D0000及以上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