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坏了

楼主(2003-07-10):
请教高手 我厂里坏了一台FR-E540-1.5的变频器。当时观察是面板无显示,POWER灯在闪,正常的机都不闪,测量+、-电压为500多伏。拆下来量时发现输入整流上边桥三个管全为开路,下边为0.4V。而其全部控制电路都已被塑封,无法进一步测量。 我想能不能把坏的整流上边桥三个管换掉,不知可不可以。用什么代换可以?

楼主(2003-05-16):
请问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只有全部换新才可以?

网友A:
可以把原整流回路跟R、S、T完全断开,用一整流桥替代上去试一下;S540有这样试过。

网友B:
为什么不找经销商,在保修期内可以维修的,费用肯定比买新的低了,还可能不要money

网友C:
TO XXXXXXXZ 三菱好象没有保修,这点你不知道吗?????

网友D:
保修期内也要钱,E540-3、7KW 模块1800元,说是用户使用不当(接线错误)引起的,根本没道理三台同样接线其余两台都没事,而且用了一个月才出现的。。想不通??

网友E:
三菱INV坏了只能自认倒霉,本人是深有体会的,我现在还有一台E540-7.5KW的机放着,三菱的人说三菱INV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炸机状况!一会说是异物进入,一会说是负载瞬间过载,简直扯蛋.

网友F:
三菱好象没有保修!怎么可能! 除非是水货或旧机翻新!

网友G:
买机时可签合同!!并写明保修时的维修时间,如一星期!!一个月!!

网友H:
新机全是保修一年的!

网友G:
我是指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拿去维修的维修时间!!有的人说要几个月才能修好!!

网友I:
西安电工研究院可以维修

网友J:
你好: 我是三菱电机青岛FA中心济南办事处,我可以维修三菱变频器 电话:8602118 ] 网址:.WWW.gkzh.com

网友K:
不是大问题的,您可以与我公司取的联系。 网址:bortong.hqew.com 电话:0595-5693472 2979110 13905983368

网友G:
只有换模块!别无办法!但价格高,不如换新机!!

网友L(2003-06-15):
找别的旧机器那儿拆下来换上不就省了吗/我们经常这样干

网友M:
三菱S540-0.75千瓦变频器怎么这么烂啊 当我去驱动一台不带负载的台湾东元电机时,频率50HZ的时候所测电流已经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1.9A 而用钳形表实测为1.6 这样导致我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发生过电流保护报警 而同样OMRON的变频器实测电流只有0.9A 为什么啊

网友G:
参数没调对!!?输出不平衡?!!

网友H:
我糊涂了:我们是否又到了抵制日货的年代

网友H:
深圳茂HUI格是三菱水货商! 真丢脸!

网友N:
抵制小日本!

网友O(2005-05-30):
原来三菱的东西这么烂,在学校的时候用着觉得还不错。看来当初,没去当三菱的代理商是对个,抵制日货。

网友P:
本人有一台新的FR-A540-1.5KW-CH变频器价格便宜

网友Q:
你还是换机吧,模块是肯定坏掉了,价格也贵.我有几台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R(2014-07-10):
只坏整流的话,可以外接整流修复的。

网友R:
FR-E540-1.5  的 模块,我有几个,200元一个。

网友R:
最近修复了几个FR-E740-1.5  的 模块,空了整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