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请教:为何电机正反转的速度不同

楼主(2003-07-10):
我这里的伺服电机是用来升降一个平台的,我们要求平台在升降时的速度是相同的,可是现在电机在下降时速度很慢,而上升时是正常的,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我怀疑这是不是和变频器的正反转参数的设定有关?我是一个新手,我不知道变频器的正反转的初始参数是不是可以设定,而且是否可以设定成不同的数值?

网友A:
当然是参数的问题了。电话咨询:0595-5693472 13905983368

楼主:
能不能讲的详细一些,具体改怎么设定?

网友B:
1.查一下上,下运行时的电机电压,电流是否接近 2.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 3.变频的运行方式?你现在使用的变频器的牌子和型号?(建议使用控制电梯的那种变频器)

网友:
你的给定是否加了偏移量

网友C:
请教:一个变频器是否只能控制一个电机,可否用一个变频器控制多个电机.

网友A:
裘宏儿 可以控制多台的。 www.bortong.hq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