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急!怎样用光电编码器检测滚筒的线速度

楼主(2003-07-11):
各位高手:1、我想用光电编码器检测一滚筒的线速度,去控制一小车前进后退的速度。PLC输出4-20MA电流或0-10电压控制小车的变频器的频率。小车上安装光电编码器作速度反馈,要保证小车的线速度与滚筒的线速度一至。滚筒是连续运转,小车是断续运转。2、光电编码器计数,2440MM后小车就前进一次,7 秒钟后小车退回。3、滚筒的线速度、计数器的SV值(2440)和小车前进的次数在TD200D上显示。各位高手你们给我提意见也行、给我设计程序也可以。程序采用必当重谢!E-mail:pengjisong@163.com 电话:021-59103029

网友A:
只能提供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咱们经常见到的一个问题,张力收卷也用到这一原理,这里需要一个数学模型,需要根据进程求导,即可以得出滚筒的线速度,我做过木机上的削板机,把一根大木头削成薄板,就是求线速度

网友B:
这种动作我做过一些,你可以给点更详细的资料发给我,共同探讨。Email:melvin2000@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