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abview中实现菜单和弹出窗口的问题

楼主(2003-07-11):
我想在labview里面实现菜单 看了例子好像得用event结构和menu 来实现,看起来不是很容易啊 我想点击菜单中的某项就弹出一个窗口比如数据采集窗口请问大侠如何实现阿? 谢谢!!!

网友A(2003-05-23):
可以用Function面板上的Active Tab实现,用Boolean按钮来控制它的可见性,尽管有些简单,不过挺使用!

网友B(2003-07-08):
调用子程序。

网友C:
用EVENT是最简单的方法!去看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