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反转切换

楼主(2003-07-11):
请问变频器正反转电机切换的时间最小能达到多少?哪一个牌子的变频器切换时间最小。功率3~7KW。

网友A:
3sec www.bortong.hqew.com

网友B:
不是指电机的反应时间。 在彩铝的喷涂生产线上喷嘴的往复控制上用过,也没制动电阻。

网友C:
应考虑电机及变频器的过流能力;因为当电机换向时,瞬间有很大的浪涌电流,如果变频器或电机的过流能力不够,而换向时间又很短,则可能出现变频器过流保护,甚至烧毁电机或变频器!

网友D:
急开急停对变频器都有伤害!性能好的变频器在电流太大时会自动调整加减速时间!伤害会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