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里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卖吗?

楼主(2003-07-11):
嗨!各位好,因我公司生产发展需要,要买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功率在10KW以下,用在电动工具行业,不知哪里有买,请各位告知。

网友A:
安川公司有

网友B:
有没有变频器输出可接容性单相马达?

网友C:
好象没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我们曾经这样用过:将两个单相电机并接在一个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上。

网友D:
只要电机没有启动电容可选用普通220V三相输出变频器接两相即可; 如过有启动电容可选用佳灵公司的专用变频器,目前还没有其它公司可以做.

网友E:
专用于单相输入输出的变频器好象还没见过。如有的话请告诉我,我也需要这种变频器。必须能带容性单相电机!   TEL:0768-6581475   FAX:0768-6582900

网友F:
可以试试韩国LG的. 021-65174077 013916024839

网友D:
只要电机没有启动电容可选用普通220V三相输出变频器接两相即可;   如过有启动电容可选用佳灵公司的专用变频器,目前还没有其它公司可以做. tel:028-85073929-1029

网友G:
到处都有啊 给我们公司电话 13985129881

网友H(2008-07-18):
怎么没有呢?我就用过,带单相的水泵,喷泉上我用了

网友I:
呵呵;如果是单相电容起动的电机,必须专用的变频器;

但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很多,不过功率都不大,10KW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