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菜鸟关于FP2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3-07-11):
偶最近要用FP2+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做一套压力控制系统,可偶从来没有用过PLC,试了两天,用位置控制方式,从pp2到接线盒,然后到CN 1/F已经接好了,SRV-ON也开了,驱动器的Pr02=0,Pr04=1,Pr42=1,Pr43=1,没有外接开关,在编程软件中使用强制输入输出来控制端口,可程序运行后电机就是不动,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偶那里错了,谢谢先。偶的邮箱:kangarooq@sina.com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看懂,请致电以下电话:020-85549829、8554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