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阀门

楼主(2003-07-11):
本人在现场碰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解惑,情况如下: 双偏心蝶阀,ANSI150# DN300配单作用气缸, 定位器控制,信号增加阀开。 现场情况为: 单机调试良好,装在管道上后0~10度范围内有一顿,一顿 卡的现象不是阀门应有的现象,现场管道,垫片均符合要求。 现场气源6BAR 不知何意? 请高人指点,QQ :105354212 急盼回复!!! 另:定位器为KOSO,执行器进口,阀门进口

网友A(2002-07-20):
您好! 不知贵公司做的比例调节阀是什么情况,也许上面文子说不清楚,本公司专业生产气动阀电动阀以及比例调节阀。本公司是家外资 企业在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望来电咨询!!! 电话:025-2103040/041/042 传真:025-2103037/039 联系人:张 昊 等候你的来电! 祝: 工 作 顺 利!!!!! 张 昊 02-07-20

网友B:
现场气源6BAR为6公斤压力。 KOSO为日本企业,在无锡有合资厂,简称无锡工装阀门。

网友C(2003-01-09):
信号不稳定,检查与定位器的机械连接。

楼主:
连接良好,单机调试很好,装在管道上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管道中有无压力?

楼主:
管道中没有压力。

网友B:
信号都良好,单机调试很好,气源压力合符要求,阀门内弹簧无老化问题的话,可能安装不太好,有应力。

网友D(2003-02-27):
如贵司使用的蝶阀连接方式是对夹式,可试以下方法: 1、松开连接螺栓看动作正常?正常了是由于对夹压力造成-加厚垫片(最好为弹性垫片) 2、检查执行机构内部看汽缸油和弹簧?有干燥和生锈,可能是由于阀门长期未用或气源不净造成 3、断开定位器与汽缸连接管测输出相应的信号时输出气压是否相符/看定位器输出表是否相符。否-调整定位器输出,可能由于运输造成定位器参数改变 顺祝商祺 维达 林良 013003661475 0571-86778058

网友B:
现场气源如何,是否干净无杂质!希望能同各位同行学习交流! rg7667@vip.sina.com www.yufeng.net.cn

楼主:
1.松开连接螺栓动作正常,垫片按照标准做的。  2、执行机构内部无干燥和生锈,阀门在现场查看无生锈及其他问题。从供货到装到管道上大概2个月左右。气源干净    3、现场对定位器进行调试,单机良好。

网友B(2003-06-10):
我的几个想法: 1、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阀门的死区造成的,不过0~10开度很小,即使在要求的最小流量时的开度也应该比它大,所以说对整个系统而言不影响最终的使用效果。 2、可能是填料的问题。如你所说,阀门与执行器都是进口,进口阀门交货期大概是4个月,加上你所说的2个月总共是6个月,有可能填料中的润滑剂挥发,造成运行不畅。 3、不知道你所说的装上管道是指试车还是正式开车,阀门有流开和流闭之分,如果是流开,管道中的介质的压力可以辅助阀门打开。 4、实在不行可以联系工装或当地代理,工装的服务是不收取人工费和差旅费的,另外你在保修期内且是原装的,放心打电话吧!

网友E:
根据以上讨论和你的调试,你的碟阀安装可能有问题。 告诉我传真号,我给你传一份安装说明,希望解决问题。

网友F:
我的建议: 你们在紧固法兰螺母的时候让阀门保持5%的开度!!! 并且使用合适的力矩!!! 我们公司是专门从是调节阀检修的专业公司,有近20年的调节阀检修维护经验,如若需要,请致电: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公司

网友G:
很有可能是安装时连接螺栓用力不均匀,或管道应力造成

网友H(2003-07-11):
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 1、阀门两边的差压过大。 2、阀门的填料有问题。 3、定位器连接点有问题,造成死过大。

网友I(2005-06-20):
驱动力不够,换活塞面积大的气缸!

网友J:
从您所说的现象看,估计是管道有应力或两边法兰夹紧力过大,导致阀芯卡涩。 解决办法是:您的压力等级较低,紧固时不要太紧,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带压紧固,以法兰无泄漏为原则。 有什么问题可以致电13509467801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K:
我公司是气动执行器厂OEM制造021-50352111 50353111

网友L:
注意楼主发贴时间为 (2003-7-11 16:49:00)

网友M:
既然松开连接螺栓动作正常,我想应如楼上tyco所言是安装不良造成的。建议取下阀门,看看两边法兰是否平行,与管道焊接是否正常,安装距离是否合适?

网友N:
阀体的主轴和轴套是否咬了?另外的可能就是执行机构的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