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意]急急急急

楼主(2003-07-11):
[求助][注意]急急急急 谁有allbn bradley公司生产的cat1333-yab.serd变频器3.6kw 400v 50HZ 中文说明书或相关资料.

网友A:
公司名写错了吧??

楼主:
就是美国AB公司的产品.因为坏了不能用.想找替代品

网友B:
找一个功率大于等于3.6KW的其他牌子代替。 知道它的外围控制线的作用就行了。 你需要的资料可以在网上下载。

网友C:
你根本不需要该资料,除非他用通讯方式,那样不太好搞,把具体情况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你

网友D:
我们有AB变频器1305-AA04A-HA2型号说明书,不知接线是否相同?主板控制端子是不是有20个!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主板控制端子的作用。有20个

网友D:
你用哪些端子?

网友D:
3、7、12、15是公共端,1、2、3是接电位器,2是电压信号输入,4是电流信号输入,6是正转,13是反转,14是点动,16、17、18是段速。

楼主:
谢谢.这变频器是进口设备上配套进来的.是受西门子PLC控制的.本人搞不懂所以向各位大佬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