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效率120%?

楼主(2003-07-11):
我这儿有一台水泵14H-13A,配用160KW电机,最佳扬程36M,额定流量1160,在安装后试机时发现,在最佳扬程之下34M,出水量超过额定流量,达到1300多而不超电流,即电机不过载,这是不是说明此台水泵效率很高,达到100%还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台电机在空载时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中一相差15%多,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好难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效率不可能超出100%,最佳扬程并不是最大扬程,另外有的变频器输出电压设为400V也可提高其功率!!

网友B:
在低扬程下当然可以高流量了,这是水泵的特点,另外水泵厂家选择电动机不一定满负荷的,你这是单吸式水泵,效率本身就高。但是请注意36m,1160T/h工作时的效率并不是100%。

网友C:
出厂水泵有曲线图(说明书中),照图一查就知。

楼主:
那同样情况下:外界压力、电压、电流及水泵配用功率都一样,泵A比泵B每小时多出200吨水,按公式:W=277.79/η *Q(实际出水量)*P(出口压力),那么,泵A的效率显然要高出泵B。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D:
水泵的效率在93%时基本上是极限.1300T/h的流量怎么测的?超声波流量计测的?这样会比较准.100%多的效率是怎么算出来的?通常水泵厂家在计算水泵所配电机功率时通用公式是: (流量*扬程*介质密度/367*此流量时水泵的效率)*安全余量 >110Kw时安全余量为105% 根据该公式可算出该水泵的效率可能在75%左右,在1300T/h,34m的情况下,刚好是该水泵所配电机的功率极限160Kw,如果1160T/h的工作点不是这个水泵的高效点,那么在1300T/h的时候效率有可能会超过75%,所以160Kw的电机不过载十分正常. 还有就是:效率最高的水泵是双吸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