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楼主(2003-07-11):
1.例如:为什么在把60.9传入数据存取区时要用VD,60.9在VD的32位中是如何表示的(在PLC内部},是按BCD码还是按2进制(是否存在系统默任),其中小数部分又是如何表示的呢?   2,实数转换成浮点表示法的的公式是什么?   3。浮点数中采用了阶码表示法,那么阶码不同的两个数如何进行计算?   4,工程中有时需要采集较多的模拟信号,但是在PLC系统中,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位是很少的,除了增加模拟量输入模块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5,在一个PLC程序中是否可以即包含顺序控制指令又包含一般的梯形图指令?

网友A(2019-02-18):
问题太多,没时间一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