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7-11):
我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将变频器设置为远程控制,此时变频器的面板还可以进行操作吗,比如在远程控制的方式下用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来控制电机的停或转,且让它显示某些输出参数,我在做一个这方面的课题,用单片机控制,我的意思是这样可以实现的话我就不用再作键盘与显示模块了,我没用过变频器,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有的可以,如三菱,安川,东芝。

网友B:
没问题 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网友C:
西门子在这方面做的不错.

网友D: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可以联络我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几乎所有变频器都可以,我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