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模拟量滤波

楼主(2003-07-11):
请问:,采集模拟量时,用s7-200自带的模拟量滤波功能好,还是自己编程用软件滤波好?

网友A(2003-04-13):
自己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2003-07-11):
你好:能解释一下模拟量滤波功能吗?

网友C:
当然是自己编程用软件滤波效果好了。模块自带的滤波功能是模块内部取样多少次后求一个平均值,如果干扰太大,就算设为最大值还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自己编程解决了。在干扰不大的情况下用自带的滤波功能比较好(因为比较省事)。

网友D(2008-05-17):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东西今天学习了,

网友E:
恩,很不错的知识,收下了,

网友F:
模块自带的滤波功能是模块内部取样N次求平均值,同时可以设定“死区”。
如果外界串入的干扰较大时,死区可以去除干扰。
如果自己编写滤波程序时,是否要考虑编写去除因外界较大干扰的模拟值。
具体使用自己编写的还是模块自带的看具体的情况啊。

网友G(2008-10-23):
自己写滤波程序常用的一些思想啊算法都有什么啊 我是新手 别嫌我问的低级 希望大家能说说 谢谢

网友H:
可以用平均值滤波或者中值滤波,我以前做过的是用S7采样十次后在取平均值,自己写的话还有许多方法可以用的。

网友I:
那位高人能否整个实例再加以介绍啊,不胜感激啊,相信这也是广大菜鸟的共同心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