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控制器的变送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07-11):
不太懂控制方面的知识可是现在要用到温度控制器,请教各位控制器的变送输出是指什么?能不能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温度控制器分为两种: 机械式温度控制器:主要是一台机械温度控制仪表连接一台控制阀门。工作原理是:当温度高于或是小于设定温度时来控制阀门的开度。控制是采用给予阀门气压的大小来控制阀门的。 信号式温度控制器:工作原理基本上一样。不同的是它是采用信号来控制其他阀门的。

网友B:
就是将仪表的输出信号变为标准信号,如:4-20mA或1-5V 我们的仪表就有变送输出:htt://www.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