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传感器
使用过组态王控制OMRON的PLC的请进

楼主(2003-07-11):
各位大侠,俺是个刚学习组态王的小子,是想控制OMRON的CPM2A,能否告诉俺如何使用组态王实现控制呢,您先教给俺如何控制一个点吧,比如说输入点0001点,俺想从组态王里自由地控制它的接通和断开,应该怎么设计呢,IR0001是对应的这个点吗,通讯采集它的数据是0,应该给这个点输入什么数据它才会动作呢,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先控制这么一个点的接通和断开呢??

网友A:
是否在数据字典中定义变量[IO],且寄存器地址为IR0001?

楼主:
对啊,在数据字典中定义了,I/O变量,类型为I/O整型,对应寄存器为IR0001,然后对IR0001进行读操作,是0,然后对其进行输入数据1,结果PLC毫无反应,很快又重新变回了0,恳请大哥指教!

楼主:
在设置变量的地方那些变化灵敏度,初始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应怎么设定,对PLC而言只是输入了一个开关量罢了,要什么变化灵敏度啊,不就是接通和断开吗,只有两个状态啊,为什么I/O变量的类型是I/O实型呢,不是只要0,1就可以了吗??请大侠指教,小弟是初入道者,恳请各位前辈不要抛砖头,恳请给点提示!

网友B:
OMRON的IR01是输入继电器啊,你把他改成1当然立刻就变成0了,因为他的状态是外部输入的状态啊,不可写的。

楼主:
哦,谢谢啊,但是我给0001点闭合的时候它的采样还是0啊,无论我怎么改变它就是不变成1,除非我写上1或是写上100,它就保持住了,下次再采集就成了上次写的数了,但是从PLC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没有一个点是亮的!请大侠给点启示!

网友B:
输入应该是整数然后取位进行操作 HR0中16位,HR0001接通时上面的值应该是2

网友B:
估计是通讯没有成功吧 我记得输出点是HR1000 给它写个数看看 还有PLC要放到运行状态

楼主:
haer大侠,太谢谢你了,我给1点输入时,IR0取出的是2,给3点输入的时候,取出的是8,小弟有点明白了.但是我在输入IR1001的时候,也就是取PLC的输出点的状态的时候,组态王告诉我说是"硬件故障,请检测通讯协议",是否是通讯真的有故障还是软件有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另外,如果通讯上了过后,给1001这个输出点写数据的时候,是否就能使PLC有输出呢??

楼主:
感谢haer大侠的不吝赐教,我想做的基本都作通了,现在已经学会了基本的设定,以及PLC和组态王动画的互动,感谢你!

网友C(2007-01-31):
单位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