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计算机通过电话线进行编程和传输

楼主(2003-07-11):
请问PLC FX2N与计算机通过电话线进行传程序,监控。怎样设置,需要哪些配置。

网友A(2003-02-19):
我倒是作过,但要用两个猫、两块另外买的协议转换卡021-64847008联系或MAIL也可。欢迎探讨!(适

网友B(2003-06-10):
也可以使用sc-10远程编辑电缆,外加2个猫

网友C(2003-07-11):
楼上大哥请教一下,我的计算机用内置猫,PLC侧用外置猫,猫与PLC用SC-10连接。软件用SW3D5-GPPW-C。我现在问题是这样的:计算机拔号到PLC侧猫能连上,但没办法再连到PLC。D8120该设多少。请问该怎么办?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D:
d8120 是不用设定。本人编写了一个拨号程序,具体思路是打开端口-初始化-若初始成功者-发送释放串口资源命令-拨号-连接成功-关闭端口。打开GX软件,则可传输程序或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