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变频器对电动机的热过载保护

楼主(2003-07-12):
我是一个新手我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用变频器来动1.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机需要频繁起动大概一天需要几千次,需不需要在输出侧加一个热继电器,如不需要应该如何设置变频器。我的是三川和lg的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热继电器能对电机过热起保护作用吗?

网友B:
假如你只接一台电机的话,就不需要,你可以把电子热继电器的动作选择选择为动作,然后在选择它的动作值和热时间常数。

网友C:
没必要!!如果减速时间2秒以下则最好装刹车电阻!!

网友B:
可否告知一下为什么没必要??????????

网友C:
变频器已有这功能!!!

网友D:
一天需要几千次启动,能用上软启动最好,变频器经常启动不是它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