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2003-07-12):
请教各位: 我现在正开发一模块用的是FT 3150各FT-X1收发器。 但在用LONMARK安装节点时出现以下情况: 1.The NEURON model or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ncompatible. 2.Device failed to perform requested operation.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提示是说 你的模块版本或者系统影像版本和应用节点的不兼容。 看看你的APB文件。

网友B:
新的FT3150是需要软件支持的,看看3150的资料升级一下你的开发系统吧

网友B:
仔细看看ECHELON网站上FT3150的资料 下载一些软件支持的协议包,升级!

网友C:
如您在使用NB开发FT3150节点时 ,选择Neuron chip是选3150而非FT3150 ,则就可能出现此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