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3-07-12):
请问各位:台达PWS-1711能否完全替换PWS-1700的,其PWS-1700上的程序能否直接传到PWS-1711上运行?谢谢!

网友A:
需要进行转换才能在1711上使用

楼主:
软件上能直接转换吗?我用的软件是ADP 3.0的,具体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
你有原始程序吗?没有的话就无法解决。

网友A:
用ADP3.0将原程序调如,在参数设置中将人机界面的型号改为PWS1711,然后存盘,编译后退出编程状态,重新打开应用程序,界面变成了PWS1711的界面,但界面上的控件还在,重新调整后再编译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