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和西门子的PLC比较?

楼主(2003-07-12):
请教有谁知道施耐德的PLC和西门子的PLC性能有何差别?

网友A(2002-12-16):
西门子的好一点

网友B:
我手下的西门子都换成了施耐德的

网友C:
hu shuo ba dao

网友D:
总体上西门子的PLC比施耐德的要好﹐而且应用更为广泛。施耐德主要以抵压电气为主﹐西门子对控制比较系统。

网友E(2003-04-15):
MODICON 是美国的,美国的产品技术水平上要高于欧洲产品。

网友F:
我觉得施耐德的好些,尤其是施耐德的编程软件Concept比西门子的Step7好使。不过施耐德的贵些。

网友G(2003-06-21):
施耐德PLC中QUANTUM系列故障率不低于SIEMENS PLC,MOMENTUM 故障率更高。电气产品欧洲产品的质量高于美国。至于编程软件,STEP 7更适合较大系统的程序设计。

网友H:
施耐德是法国产品,要比西门子高档一些,而且施耐德的服务是西门子没的比的.

网友I:
简单的说,一碰见这种说比谁的帖子就晕! 会引起互相攻击的呦。 总的来说: 低端--西门子S7-200比施耐德(法国TE)Micro37要强。 中端--西门子S7-300比施耐德(法国TE)Premium57要强。 尤其联网功能。S7-300要强很多。 高端--西门子S7-400比施耐德(美国Modicon)Quantum要差。 CPU差,I/O就差更多。(施耐德的I/O模块一向都贵太!) 但是,S7-400+WinCC捆绑出货量大。在大系统中较明显。 另外,施耐德号称“电气全球第四,自控全球第一”,谁敢胡说施耐德 故障率高,最多只是工程人员水平太差! 还有,施耐德在最近欲取消Modicon品牌,强其并入法国TE品牌! 唉,“自控全球第一”的称号有99%是Modicon出力打下来的江山。

网友E:
真不知道施耐德是怎么想的,居然把PLC的第一品牌给搞没了。TE的PLC要没有MODICON的技术改造还能支撑到现在?

网友J:
我认为要看控制系统的要求,和人家给的钱的多少,用什么样的PLC设计人员选择不大。如 人家就要西门子的你也没有办法。

网友K(2009-05-23):
现在世面上施耐德的PLC正在慢慢取代西门子了,虽然就现阶段来说,西门子占的市场份额有30%,但是由于西门子的售后技术服务队伍跟不上,所以也就是售后的第一次会比较勤,一般要求第二次技术帮助是找不到人的,技术服务这一方面,施耐德的所有产品都是做的最好的.不过价格可能要比西门子高一点.

网友L:
我觉得9楼说的很对,高端施耐德比较好。其实我觉得施耐德还是以低压为主,自控第一就是Modicon打出来

搞不懂为什么要改名

网友M(2011-10-22):
不要认为施耐德服务了你一次二次就肯定了人家,人家为什么服务好,那是人家知道自己产品质量不是很好,如在服务上跟不上去,谁还买啊,西门子就很自信,,呵呵,我坚持西门子好,我出售的产品从没见过西门子退货或质量问题,不过真老见施耐德会出问题,,其实这跟好用不好用没关系,主要是你用不用习惯这个产品,,有很大方面都取自西门子編程或其它比较麻烦,所有会有人说不好,要知道温州是中国电器之都,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温州一些大企业或主要的地方全是用的西门子与ABB与三垦,,像三菱与施耐德的质量是不行的,,三菱与施耐德在环境不好的地方就会出现不稳定,但人家就不会,你说那个好,不懂的人不要乱讲,真对你们这些不管的人无语,温州搞电器的人都知道西门子与ABB在工控是最好的,所以施耐德跟人家不是一个档次的货,何谈来对比,我不知道施耐德那里来的这么多第一品牌,这边说梅兰日兰是低压第一品牌,那边说TE是工控第一品牌,都是那些无识的人给的称号,试问梅兰日兰跟德国金钟有的杀不,,试问TE能跟西门子ABB有那么一拼不,试问那些无知的人,欧姆龙日本产继电器能跟芬德继电器比不,两者就是金与铜的区别,但很多人用欧姆龙,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芬德继电器是什么品牌,哈全

网友N:
各位老师 你们好  我请问一下 300PLC调用程序怎么写  谢谢

网友O(2023-03-06):
没用过施耐德,但设计院设计的时候一般都设计成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