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输入150W DC/DC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3-07-12):
小弟接触电源一年左右,现开发一款汽车显示屏电源,功率150W(12V.12A),不过输入电压最低却只有7V,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选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 我现在想的方案UC3803做双正激,但是这类电路我没做过,心里没有底!所以我还是想用推挽电路,不过我不知道选用什么芯片,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2-12-08):
推挽电路好一些,试试SG3525

网友B(2003-06-25):
用UC3846也不错。不过到7V最好加上振荡器,将电压升一下。用3803也行,用正激就行了。双正激的占空比利用率低,而且复杂,

网友C:
如用不用隔离,直接DC-DC升压,做过输入9V,输出12V200W,效率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