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0.8V镍氢电池降为5V

楼主(2003-07-12):
各位前辈拜托了!

网友A(2002-10-19):
可用斩波技术

网友A:
更具体点,用开关稳压技术

网友B(2003-04-30):
根据负载情况,可用不同功率的模块电源。如ELOAD品牌的ELPXX-12S05系列产品

网友C:
需要供多大电流?

网友A:
加一7805稳压集成块 1脚 IN 2脚 GND 3脚 OUT

网友D(2003-07-12):
用BUCK电路降压,效率可以 >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