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Can

楼主(2003-07-13):
想请教: 对于CAN总线系统,如何进行总线管理?具体如下: 对于每一个节点都规定了固定的标示符,也就相应的规定了优先级别,但是为了防止优先级别高的节点始终霸占总线,想设计一套算法:在高优先级别的节点发过报文之后,就自动降低其优先级。 想问问有没有这种算法? 还有相关的通信规程资料在哪有下载? 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6-04):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能让一个节点形成总线垄断。记得中断控制器8259中好象有一种算法,是否能参考。

网友:
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改变最前面的标识符里的位元值就可以了,标识符位元值最小优先级越高,0总是会覆盖掉1的。

网友A:
如果是多个节点呢?》

网友B:
你可以买一本邬宽明老师出的新书看看。或许有相类似的文章!

网友:
当然是针对多节点,如果就两个节点那也不存在优先级的问题 优先级是针对整个总线而言的,所以优先级的划分规则在整个总线系统中表现为一样,这样在所有的节点通讯时才会有优先的概念。

网友C:
自己编一段小程序就可以了,不过要小心一点,否则会造成冲突

网友D:
如果节点少的话,可不可以一个节点,分3个节点号,分为高中、低,让他们循环使其中一个成为当前节点

网友E:
有一个办法仅供参考:可将不同级别的中断按照可能的需求定时进行;这样可以照顾各点

网友F(2003-07-13):
不需要这样做,CAN的标识符一般来说是按照传输信息的紧急程度来编码的,通常编码方式是:报文信息+ID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