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如何算管径?

楼主(2003-07-13):
水压0.1MPa、水流量200t/h,可否算出管径多大?

网友A:
大约直径420mm。

网友A:
对不起,写错了,42mm

网友B(2004-03-16):
1.首先,看你用这水作什么用 2.若用作一般工业用水,可以用dn150mm管道. 3.我想,Lushiru小姐是不是太保守了,42mm管道是绝不可用的,请你科学地计策一下.

网友C:
你的要求不是很清楚,比如要求的流速是多少?可以用下面的经验公式计算:d=1.33(Q/V)(1/2) Q:M3/S V:M/S 由于在此不好编辑公式,后面的(1/2)表示开平方哈。

网友D:
TO:草原阳光 知道了压力,并不需要再知道了流速了,具体的公式我忘了,在液压设计手册能查到计算公式的。

网友(2005-09-27):
楼上的,压力和流速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吧?计算管径需要的参数是流量和流速,而计算管子壁厚才需要压力。

网友E:
二楼的兄弟你是不是算的误差很大啊?我倒觉得420mm有可能,不如您42mm的管道要多大的压差才有那么大的流量啊?估计要成消防员的灭火枪了

网友:
请问大侠们:调节阀前后的恒压设备分别压力是4Mpa和2.2Mpa请问管道压降怎么算啊?管道一般长但阀在靠近低压设备前,当阀全开时阀两端压差是多少啊?肯定不是4-2.2=1.8Mpa吧???我不知道阀两端压差多少就算不出CV值了,选不出型号,怎么办啊大侠们给个方法啊

网友F:
式中:D-管道直径(米);Q-流量(立方米/秒);V-流速 (米/秒)。 V按平均经济流速2米/秒取。

网友F:
公式如下:

网友F:
按上述公式计算得D=0.188米,取管径DN200,别忘记计算时将流量换算成立方米/秒。

网友G:
用哪种流量计,流量也是不同的!

网友F:
以上公式是计算水的管道,它牵扯到“平均经济流速”,对于水一般取2米/秒左右,对于气体一般取15-25米/秒,其他液体还要参考书本。 所谓平均经济流速,是指介质在某直径管道里的阻力不能太大,又不能因为阻力而选则过粗的管道,因为管道过粗它的价格就过高了,这样又不经济,因此,选择管道要用平均经济流速带入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