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与DCS的互连

楼主(2003-07-13):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在实际控制工程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需要符合PROFIBUS-DP协议的I/O,并且可以挂接HART的智能设备,请提供供货厂家。请帮助!

网友A(2001-07-06):
你好! 请与我联系,020-87769178 徐玉斌。我公司是德国专业现场总线厂家和传感器厂家, xuyubin@163.net

网友B(2003-07-13):
如何实现hart仪表和微机的通讯,用什么软件,请各位指教。

网友C(2009-06-02):
要使用HART通信,目前有3种做法:

(1)使用手抄器,275或者375等。为最常见的应用模式,通常仅用于现场组态配置变送器的工作状态。

(2)使用RS232、RS485或者USB接口的HART调制解调器,用户在计算机上使用变送器厂家提供的配置组态软件或者自己编制通信软件对变送器做操作;如果要自行编制软件,需要用户对HART协议以及所使用的变送器十分熟悉。

(3)使用RS232、RS485或者USB接口的HART网关,网关支持MODBUS协议或者PROFIBUS协议对HART协议的自动转换。用户上位机可以使用支持MODBUS或者PROFIBUS协议的任何一种组态软件对HART变送器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