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位存取、字节存取、字存取、双字节存取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3-07-13):
请问位存取、字节存取、字存取、双字节存取各有什么不同。我用高速计数器光电编码器转一圈是1024个脉冲。MOVD HC1,VD100;DTi VD100,VW100;   MOVW VW100,AQW0 请问AQW0是1024吗?如不是那又是多少。它们有怎样的换算关系。谢谢你们!!!!

网友A(2009-03-09):
一个字节=8位  一个字=16位 一个双字=2个字=4个字节=32位  字节是计算机技术 用于储存容量和传输容量的一种计量单位 模拟量来的是字!必须转换成整数整数装换成实数 也就是浮点数 。如果用EM235就的用加减乘除运算!

网友B:
1楼的解答很准确,

一般高速计数器和脉冲输出指令和运算用双字;

模拟量的读入和输出一般是单字传送(因为分辨率一般是12位或16位),而模拟量在PLC内部运算时要用32位或浮点数运算的。因为一经过乘法会放大很多出来。

16位范围:-32767~+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