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问题

楼主(2003-07-14):
通常情况下,错误记数寄存器和仲裁错误寄存器是在调试时使用,正常工作时不用考虑。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A:
应该要处理。比方说用来提示通讯出现故障或者不稳定。

网友B:
按照你的设备的设计级别来对待,一般可以不作处理,CAN CHIP本身有一套比较好的错误处理机制,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设计场合,比如需要对报文进行精确控制等,就需要对这些错误进行处理.通常的情况你可以不用处理,但要注意还是应该清除一些如溢出标志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