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s7-200中,如何采集脉冲信号,并计数

楼主(2003-07-14):
请问各位大侠,在s7-200中,如何采集脉冲信号(是否是通过高速计速器),并计数

网友A:
高速记数器就可以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脉冲信号的脉宽是多少长度 脉宽太短就要用高数或者定义专门的I口作脉冲捕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