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7-14):
请教一个关于PROFIBUS的通讯问题:在一个汽车输送系统中,使用profibus-DP总线采集现场信号,主站使用三菱公司的AJ71PB92D,从站使用的是图尔克的总线模块,从站采集现场信号通过总线传送到主站缓冲存储区中,主站缓冲存储区输入区域地址编号为0-959,PLC与主站之间进行数据读写完成通讯。请问:现场采集到的信号是通过什么指令传送到主站的缓冲存储区的?并且信号存储到主站缓冲存储区的地址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位置是任意的那么PLC又是怎么找到这个信号的?比如一个从站使用的是8点输入模块,在PROFIMAP组态软件中分配的地址为X100-X107,那么X100-X107的信号将存储到主站缓冲存储区0-959的什么位置呢?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为谢!我的e-mail是dreamwk@163.com

网友A:
请问:现场采集到的信号是通过什么指令传送到主站的缓冲存储区的? 并且信号存储到主站缓冲存储区的地址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 如果位置是任意的那么PLC又是怎么找到这个信号的? 比如一个从站使用的是8点输入模块,在PROFIMAP组态软件中分配的地址为X100-X107,那么X100-X107的信号将存储到主站缓冲存储区0-959的什么位置呢? 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这样来理解,首先组态软件中配置的地址映射,将从站的IO报文地址与主站的本地地址相连,所以,从站的数据通过报文送到主站,主站会放入预先配置好的主站的地址中,PLC会像访问本地地址一样来访问这些地址,从而取到从站送来的数据,所以,在PLC中,通过梯形图的编程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处理。

网友B:
awa405和远方好长时间不露面,咋回事!我们菜友们日子怎么熬?

工控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本人所在单位,正好也采用你所说的现场总线方式,你可以采用专用软件Profimap2000在 A1SJ71PB92D中按照现场实际的硬件设置的站号和所用的模块型号,在软件设置中找到相应的GSD文件,参数加在配置文件中,然后下载到A1SJ71PB92D模块中,然后就可以在PLC中根据手册编写相应的读写信号的程序了.有问题和我交流.hylotus@sina.com.cn

网友C:
你是做开发的吗? 如果做应用的话不应该这么麻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