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和fx-2N的232DB通信问题

楼主(2003-07-14):
请问是否按照其协议规定并设置PLC内如D8120和D8121即可 谢谢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没有效果,请问你是不是在D8120中设置通信格式,在D8121中设置站号? 有其它的经验告诉我一下好吗?

楼主:
理论上好象应该是 为什么会没有效果呢 不知道有没有做成功过的人回答一下 究竟需要设置那些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