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初级问题

楼主(2003-07-14):
请问lv雨vc相比那个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 是否可以自己编些板卡的驱动程序及如何编写

网友A:
lv (LabVIEW?) 与 VC, 这得实测才知. 而板卡的驱动程序... 建议您用板卡原厂家提供的即可. 若您要自行开发, 可以用 WinDriver + VC/BCB (较容易), NuMega Driver Studio + VC + DDK (略难) 或是 DDK + VC (较难). 都有附 Sample Program. ( 开发的难易度是比较级, 不表示很容易或很难. 因为每个人的认定都不一样. )